毫无征兆的就坏了

楼主(2023-07-14):
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固态调压器,4-20ma模拟量控制输出。都是这几天运行中无输出了。负荷不大。

网友A:
用多久了,换新的。

网友B:
使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了,换新的。
三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多久了。
三年左右

网友C:
坏了就换个,没必要拆了看,反正也不修

网友D:
有些东西坏了就坏了

网友E:
电子产品,用了几年坏很正常的;

网友F:
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意味的环境不怎么滴好,两三年坏的电子产品也正常了

网友G:
上个散热器图片,是不是散热器不良造成的

网友H:
负载有接地也会造成这个坏的
就算送电的一瞬间坏了也不奇怪

网友I:
还是质量不行,仿制品

网友J:
只能说你的过流速断保护不行。买好点的熔断芯。

网友K:
第一次坏,先更换,连续第二次坏就需要找原因了。

网友L:
征兆?你每年都检测吗?

网友M:
用三年了,还能有什么征兆

网友N:
消耗品 不是永久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