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验证下

楼主(2023-07-14):
感觉其中一个是假的。各位坛友可以辨别一下。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楼主:
去朋友厂处理个故障,因为这个传感器走了些弯路

网友A:
这样哪里看的出来

网友B:
产地不同吧,能用就行

网友C:
这玩意有多种规格型号,选错了也不行

网友D:
都不是真的,好像AUTONICS接近开关没那种颜色把?一般不是橙色和绿色吗?

网友E:
1.起码将二个摆在一起拍照
2.拍照相同信息
3.就目前几张图片看,第一个(图1,图2是一个,图3,图4是另一个),第一个是假的

网友F:
就是拿到手上了,有说明书和证书都未必是真的,现在山寨太彪悍了

网友G:
十几年前假的奥托尼斯就不少了。现在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网友H:
拆开看内部电路板。

网友I:
假的感应距离不稳定,线缆铜线粗韧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