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希望是:
100MM行程内光栅尺。
1,我反复测1MM距离,1000HZ。工件每1MS走1MM直线距离,尺的反应速度能跟上。
2,有电脑采集数据的硬,软件。
如有资讯,请指教。
要记忆大量数据分析,不想自己搞。

楼主:
咦,用示波器采集记忆行不行?
示波器没用过采集记忆功能,就用来示波。
等下研究下。
算了,还是要转换计算。有的话,买买买。

网友A:
采集什么?光栅尺位移?用计数模块.要分析最好是电脑.

网友B:
找基恩士就可以了,人家带着设备上门试用的,不过价格要有心里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基恩士就可以了,人家带着设备上门试用的,不过价格要有心里准备。
基恩士LK-G80+LK-G3001有,模拟量输出,模拟电压显示,没距离绝对值(如几毫米),要跟标准块对比。
想找下廉价好用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什么?光栅尺位移?用计数模块.要分析最好是电脑.
就是这样,有推荐?编码器AB相脉冲转距离的采集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基恩士就可以了,人家带着设备上门试用的,不过价格要有心里准备。
基恩士LK-G80+LK-G3001有,模拟量输出,模拟电压显示,没距离绝对值(如几毫米),要跟标准块对比。
想找下廉价好用替代方案。

基恩士这款是有通讯接口的,你可以用他们的采集仪,配套使用即可。

廉价方案

1.找带通讯输出的光栅尺,然后电脑或者触摸屏读出数据。

2.找脉冲输出的光栅尺,用PLC采集,然后电脑或者触摸屏从PLC读出数据。

至于记忆大量数据分析,估计的要自己做程序了(电脑可以用组态软件),就算用现成的应该价格也不便宜。

如果是我,选择第2个方案,这个可以方便操作一些,比如可以统计次数,加一些按钮、开关什么的。

数据分析,不清楚具体分析什么,如果只是要每次的距离数据,可以通过触摸屏采集保存到U盘,然后再从U盘导入电脑。

也可以用组态软件自己做图表分析,简单的直接触摸屏也可以。

最后,方案很多种,要看你的成本预算与你自己能否搞的定相关程序。

网友C(2023-09-15):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太懂,要说测量设备三坐标,影像仪,我还是懂一些,有需要吗?15-85-01-65-08-8,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仪器仪表中158的测量设备:三坐标,影像仪,5016还是可以的,专业做测量设备,有需要,数字+起来  联系5088,
标签: 三坐标 影像仪   三坐标 影像仪   苏州市三坐标测量

网友C(2023-10-31):
回复 楼主:
三坐标,需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