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只用单相有问题吗?

楼主(2023-07-14):
我家装的三相电表,水电工说要帮我均分负载到三相,我说不用,就接单相吧,他说怕你长期只用一相电供电局会断你的电

网友A:
供电局断不断电不清楚,但三相平衡用电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断不断电不清楚,但三相平衡用电是有必要的
家里这点单相电器哪里能做到三相平衡?我非得开三台空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断不断电不清楚,但三相平衡用电是有必要的
家里这点单相电器哪里能做到三相平衡?我非得开三台空调?

最起码你可以A相接空调,B相接冰箱,C相接电饭煲

要不这三样东西同时使用时,一相电流大,其他两相都0

另外人家帮你配三相表时就是按照三相功率算电流,配线的,如果用电大,只用一相,可能把线都会烧坏。

话说如果是找我这样装,这单我不接。

网友B:
用单相没有问题。但是三相匹配也对。接三相匹配,总零线一定要接牢固

网友C:
用电量大吗,不大接单相可以。

网友D:
老家的县城里,进户线都是三相四线制的,三层楼房,基本就是一层一根火线。难不成用电的时候大家还要约个时间,一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量大吗,不大接单相可以。
一般家用的,可能最初供电考虑的是少数住户有大功率的中央空调可能用到三相吧,我用不起,最多3P空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家的县城里,进户线都是三相四线制的,三层楼房,基本就是一层一根火线。难不成用电的时候大家还要约个时间,一块用,???
这是进楼,进户还是单相

网友E:
作为住户能接三相电得多牛呀

网友F:
如果供电局给我家三相电,我肯定会尽量三相分均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供电局给我家三相电,我肯定会尽量三相分均匀
进户线零线虚接或者断路就只能摸眼泪了…

网友F:
竟然还有担心断零线的,不知道平时安装有多么不规范啊

网友H:
装三相电表至少是用于出租或做小工厂用的吧,要求三相平衡负载不奇怪,如果只是普通民居,没必要用三相电能表,三相分配是村或社区敷设线缆和安装配电箱时做的工作。

网友I:
三相电表电费贵不?另外作为住户三相电不太好申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供电局给我家三相电,我肯定会尽量三相分均匀
进户线零线虚接或者断路就只能摸眼泪了…

我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房东是三层小楼,每一层一相电,就是因为进户线零线断了,导致家里很多电器都烧了,供电局过来登记一下,说要赔偿,最后也没下文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供电局给我家三相电,我肯定会尽量三相分均匀
进户线零线虚接或者断路就只能摸眼泪了…

我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房东是三层小楼,每一层一相电,就是因为进户线零线断了,导致家里很多电器都烧了,供电局过来登记一下,说要赔偿,最后也没下文啦。
是的,这种情况很多的,那些说不可能的是因为没遇到过…

网友J:
家用三相电啊   电费贵不贵啊

网友K:
尽量三相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