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用的TL-Q5MC2-Z,在使用过程中是作为正负极限用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老是出现接近开关无故被电压击穿,24V电源用的是欧姆龙的,接近也是欧姆龙的,而且就一种机台出现这种情况,返厂检修说是被电压击穿,已经换了很多了

网友A:
看看系统中有没有漏电的,设备接地是否良好,可以考虑另外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单独给开关电源供电,隔离变压器次级,以及开关电源输出都不要接地。

网友B:
单独开关电源给他供电。线缆不要和动力电缆在一个桥架试一试

网友C:
信号线挨强电太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我也不只是给这一个东西供电,我还有用基恩士的光电这类的都没事

网友D:
作为极限开关使用?初中就是错的

负载是什么?

网友E:
这种接近开关负载电流不能超过50mA,旁路可能存在漏电流影响。

网友F:
单独给你的这个开关供电看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以前用过两线的接近开关,可以改下电路试试两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