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微波炉坏了,高压保险断了,一根细细的保险管,如何做到耐压这么高?
普通保险管坏了,偶尔就用铜丝缠一下,不知高压的能否这么办?

网友A:
最好还是用标准的微波炉专用高压保险,不然可能造成微波管损坏。

网友B:
对于高压保险丝,耐压简单,重要的是考虑打火,你说用铜丝缠一下,铜丝不是问题,重点是要缠好接触好,否则就会容易打火

有些保险丝里面有个弹簧,就是为了防止如果熔断只有一点长度,这样的情况低压没问题,但高压就有可能会在断点之间打火

所以加个弹簧,一旦熔断,距离就拉开了

网友C:
这个是专用配件,还真不能用铜丝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专用配件,还真不能用铜丝代替
是的,所有在马云家买了。

网友D:
不能随意替换,否则这危险。万一电到人怎么办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别小看了石英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