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61变频器报PrtF故障

楼主(2023-07-15):
一台施耐德AT61变频器带5.5KW水泵,突然出现缺相故障,经检查发现模块输入整流有一路开路。打开检查发现电容板有两个电容漏液。同时更换电容板和模块后,检查驱动电路也正常。空载通电试机(先屏蔽缺相保护)正常,然后恢复电路再次通电后报Prtf故障,恢复出厂设置后进入电机参数设置功率只能调到最小630(原来是5.5),电压只能调到400(原来是380),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应该进入最高设置权限才能设置这些数据呢

网友B:
换个多功能面板就好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换主板或电源板?硬件识别。

楼主:
没有换主板和电源板,就是换了模块和电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