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变频器通电显示oC

楼主(2023-07-15):
一台VFD-M变频器,型号VFD022M43B,通电显示oC,应该是过流吧!检测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为0v,正常.测主板左侧的三个光电耦合器5--8脚之间均无电压,跑线路三路供电到了功率模块下面,无法测量。不知这三个供电由何而来。

楼主:
这是电流传感器测到的电压

楼主:
左边的三个光耦5与8脚都无工作电压,不连接控制板时,右边的三个光耦5与8脚电压16.6V,连接后18V.

网友A:
这个不是台达;山寨货;

网友B:
这种变频器现场很多,做工较差。模块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电源输入端与电机输出都正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给你传个图纸!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C:
这一台变频器绝对是山寨版!

楼主:
电路对不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走线画图,再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