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00PLC侧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7-15):
这个E-Stand:02,指的是硬件版本还是固件版本?

楼主:
博途软件监控硬件里面是1,外壳显示E-STAND是02,是不是对不起来?维修机?

网友A:
重点歪了,序列号都不一致的,外壳C年,软件里面是B年,其它就不必看了。。。

网友B:
拼装起来的;

楼主:
那么这个E-Stand:02,指的是硬件版本还是固件版本?

网友A:
通常理解上没差别吧,硬件版本,固件版本,写入硬件存储中固化的程序。准确讲是固件版本,以前机体标注FS,比如 FS;01

网友C(2023-12-17):
不是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