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主板开关稳压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个电源转换芯,是不是24V转5V?W34063的多,你这个是不是兼容34063的?

网友B:
如果真查不到、找不到这个开关电源芯片的型号和参数,像这类维修,能不能再大胆一些,直接用成品化的DC- DC电源模块代替电路板的电源?
只要分析了解这个电路板芯片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淘宝各种输入、输出电压的成品DC- DC模块多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之前查资料说是L4902D,但是没找到L4902D这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L6902D,谢谢!已经下单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