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机品牌

楼主(2023-07-15):
请问这个电机是哪个品牌的?是不是伦茨的?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A:
肯定不是德国伦茨,老外很注重品牌,铭牌显注位置有品牌印字,其他参数标注会很详细。

网友B:
肯定不是德国伦茨

网友C:
怀疑是浙江那边的,那边的电机铭牌比较喜欢这样,但你这个好像有点底气不足,不敢打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板帮忙,我又找了一下,发现这个电机的减速机有个商标,上面有两个字母YK,底下有一行字YONGKUN ELECTRICAL,减速机喷涂的表漆颜色和电机颜色一致,感觉应该是一家的东西。不知道这个yongkun是哪家公司,电机做得怎么样

网友D:
功率因数这么低?

网友E(2025-05-22):
永坤电机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