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5):
设备上拆下的欧姆龙CPMA2电源灯正常,RUN灯不亮,24V正常输出。与电脑也通讯不上,是PLC坏了吗?请教下,谢谢!

网友A:
那只有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电源 晶振 复位 看门狗 电源ok信号这些

网友B:
是不是拨码在stop状态

网友C:
有同型号的,互换电源看结果

网友D:
报警灯亮了吧?

楼主:
放了一晚,RUN灯亮了,程序上载OK了。但输入点灯像是接触不良,应该是里面电路板受潮了,其实昨天也烘干过电路板

网友E:
这种十几年前的plc正常,学习用用还可以。偶尔报个故障正常。 性能下降了

网友C:
环境使然,比它早20年的还在适用中

网友F:
这种PLC如果插了编程电缆,通电可能就不会RUN,

上个月改机床程序发现的,

拔了编程电缆,再通电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PLC如果插了编程电缆,通电可能就不会RUN,

上个月改机床程序发现的,

拔了编程电缆,再通电就OK了
设置里面 改成监视或者运行模式 下载进去再运行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PLC如果插了编程电缆,通电可能就不会RUN,

上个月改机床程序发现的,

拔了编程电缆,再通电就OK了
与电脑也通讯不上~

楼主:
RUN灯不亮时,与电脑都通讯不上,啥都干不了,更不用说改什么模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PLC如果插了编程电缆,通电可能就不会RUN,

上个月改机床程序发现的,

拔了编程电缆,再通电就OK了
与电脑也通讯不上~

好像可以通讯上,切换到RUN模式就启动了,

后来看设置就是编程模式,不过我没改,反正不插编程电缆就能启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正常是能通讯的,楼主是通不上~硬件问题

网友D:
这里设成运行,下载时把设置选上,每次开机就都是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