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片】~感觉很科学

楼主(2023-07-16):
昨天发现一个暖气片,这样的设计,感觉很科学
1.方向导热容易形成热循环气流
2.避免热气直线上升,墙面吸附尘土
3.

网友A:
估计不便宜呀。

网友B:
翅片的变种而已

网友C:
空调的感觉。斜上方。

网友D:
口说无凭,

网友E:
这个是用蒸汽还是热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蒸汽还是热水啊
看似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说无凭,
脑子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的感觉。斜上方。
这样的空调没有几个

网友F:
长期使用,水垢清洁都是个问题!

网友G:
没在北方待过,就想知道这种集中换热中间加压站应该要建很多吧,还有靠鞘翅换热再加个风扇效果不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在北方待过,就想知道这种集中换热中间加压站应该要建很多吧,还有靠鞘翅换热再加个风扇效果不会更好吗
多是以小区形式集中供热的,一般不需要加压站,供热站就解决了
要加风扇可以,但要选合适的风扇~有微风的那种,否则会感觉凉
这种结构可以改变热流方向,有助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