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

楼主(2023-07-16):
这是啥,谁能帮帮看看,红色的圆圈坏了。

网友A:
0.1A保险丝;

网友B:
电路板保险管,一般可以拔下来更换,曾经被人考过,还好以前用的注塑机电路板上见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是焊上去的,平板彩电常用

网友D:
100MA的保险丝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焊上的,只能焊下来再焊上去

网友F:
焊接安装保险,很常用的配件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