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可以同时链接几个设备

楼主(2023-07-16):
华为7手环,连着手机,还可以同时连接车的蓝牙电话 。
请问,如果再加一个蓝牙耳机,是否三台设备可以同时连上?

网友A:
手环-手机-车,可以同时使用?确定都是以蓝牙方式工作?

网友B:
蓝牙2.0的支持一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环-手机-车,可以同时使用?确定都是以蓝牙方式工作?
确实没问题啊,来电话时手机响,车机响,手环震。

网友C:
戴着一个手环,这个是连着华为的手机,车机通过蓝牙连着手机,正常工作着,来电话时候手环有震动,车机也有来电显示,响铃后转入接听状态,进入外放模式语音电话,这个场景我经常用
实际上主机还是手机

网友D:
我知道可以两个,数字播放器和手机同时链接蓝牙耳机,电话和音乐播放

网友E:
现在蓝牙应该能够一对多,同事手表和耳机都同时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环-手机-车,可以同时使用?确定都是以蓝牙方式工作?
确实没问题啊,来电话时手机响,车机响,手环震。
哦 是连,用还是1-1,目前所知,多设备同时使用还是要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