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的师傅给讲讲

楼主(2023-07-17):
上海星为的XV6-030G变频器,开关管K2225的G和S极中间有个二极管短路了,看不清型号,有没有用过的,请教一下,是什么型号,有替代的没有

网友A:
可能是个稳压管,是怎么接?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
电源芯片是3844, 二极管并接在开关管的G和S,现在的情况UC3844的7脚电压在12.5V跳变,8脚电压没有5V

网友A:
8脚没5V,要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查2.3脚电压和外围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现在检查是这个二极管短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周围的元件

网友B:
查一下3844的典型电路,一目了然。。。网上一大堆。

网友C:
原则上不装也可以,但是一旦损坏,会坏一大片

网友D:
18~2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E:
如果
开关电源正常,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