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FX编程指令问题

楼主(2023-07-17):
我想知道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向各位高手请教,烦请详细解答,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又忘记上图了?

楼主:
这个是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传几次图片都没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向各位高手请教,烦请详细解答,不胜感激,谢谢!!!
间接寻址,三菱中叫做变址,通过型号乘以12作为产品代码存放的首地址,为什么乘以12,因为一条产品代码占用12个字。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592
看完楼主以前的贴子,我感觉楼主可以改行。。
或者单纯的去接线,
连起码的手册也不找来看看,拿来就问,这个习惯可一点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看了手册不是很明白才问的,兄弟张口就来,那这个论坛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就是D260的值为的1的话,Z0就为12,然后把D206往后12个,传送到D2000+Z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D260的值为的1的话,Z0就为12,然后把D206往后12个,传送到D2000+Z0
D260=1,Z0=12
D206开始的12个字的区域块复制给D[2000+Z0]开始的12的字的存储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手册不是很明白才问的,兄弟张口就来,那这个论坛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吗?
大哥,之前那个帖子也是类似的间接寻址;
PLC都是应用层,白话文汉语给你说明,有些甚至于还有案例;
如果这都看不懂,我感觉,真的可以改行了;
当然,发帖是你的权力,我这人有点智障,喜欢乱喷,勿怪;

网友D:
偷懒就问~有答案省事
自己看资料+实践~记忆深刻

网友E:
BMOV是连续传送指令,Z0是变址寄存器

D260为1的话,乘以12,Z0就等于12.

就是把从D206开始的连续12个寄存器传送到D2000加12开始的连续12个寄存器

就是把D206-D217这12个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D2012-D2023这12个寄存器,

D206到D2012,D207到D2013,这样一一对应的。

如果D260是2的话

就是把D206-D217这12个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D2024-D2035这12个寄存器

如果D260是3的话

就是把D206-D217这12个寄存器的数据传送到D2036-D2047这12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