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有一台RGV小车来实行搬运任务,以前都是变频器用的多段速控制,现在想通过模拟量控制,从起始点到目标点,刚开始用最大速度,距离越近速度越慢,到快接近目标点时(可以设定),降为固定值(比如2HZ),不知道如何实现
20分悬赏,已用14分

网友A:
这不是用的PLC高速计数吗?设定减速距离到了就低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要的是实时减速就是根据距离成比例的减速,不是到了设定距离立马减速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算比例吧,计算距离/设定距离*变频器的基本频率 这样就是距离越接近速度越低,不过实际没这么做的

网友B:
逻辑不是很麻烦。

1,你需要把编码器的值转换成位置;ir_当前位置;

2,计算偏差值(不管正反转都算,ABS绝对值来做);vr_偏差值:=abs(ir当前位置-ir_目标位置);

3,根据设置接近位置(减速位置)来切换速度;     vr_偏差值<=ir_接近位置;

4,你可以给一个周期来减速,例如:ir_接近位置500mm,ir_减速时间1S,周期是0.1S,那么从500mm减速到0需要1/0.1=10个周期,如果速度是600mm/s的话,每个周期需要减少60mm的速度;

ST写个简单的计算就行,
Vr_减速值:=ir_高速/(ir_减速时间/vr_周期);

减速后,第一个周期600-60=540mm/s,以此类推;

5,写个偏差值,判断是否到位,要完全精确到位,我估计需要刹车装置,但是肯定还是需要有偏差的

PS:具体还是要根据机械结构来做,至于最后的效果,只有自己测试了,

5,d

网友C:
可以用PID来实现,起点到终点的距离用编码器跑出来,比如0-10000,然后读取编码器的值即可知道当前位置,然后该位置和终点位置值分别作当前值和给定值做PID运算,运算结果输出到变频器的AI口即可。至于你的最小速度,变频器可以设置最低频率,感觉这是超级简单的应用啊。
+5

网友D:
实际上就是伺服电机的应用,现在你把编码器安装电机后面做计数,相当于一个简易伺服

网友E:
你多段速怎么做的,在这里就怎么做~要弄懂,别照抄

网友F(2023-12-17):
把多段速度控制速度部分换成控制模拟量输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