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问题

楼主(2023-07-18):
有没有东西绿和南北绿同时亮,然后进行报警和关闭电路的指令

网友A:
逻辑思维这个别人很难教你

网友B:
不牵扯外部硬件的话,这属于程序编写的问题,不准确,不严谨,通常程序里面不做这个,这个要求就是可靠,准确执行。不太明白意思,难道不解决程序编写的问题,程序里面加状态检测,然后呢?

网友C:
互锁一下就行了,一般不会出问题,你说的是故障的时候倒是有可能,那就需要有亮灯的反馈

网友D(2023-12-17):
没有这种现成的指令,只能根据条件再编写。

网友E:
有的,自己写个FC,就是你自己专用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