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SmartIO GateWay系列主要功能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 TCP协议,比如上位机使用WinCC、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软件可直接读写Smart IO GateWay该模块后面所接的Smart200 IO模块地址数据,还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模块参数配置可通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
注:如果想使用双网口请选用另一款:ET200SP CN 200A/1200/1500,它们都具有该产品的所有功能。

网络拓扑结构(双网口为例)

楼主:
SmartIO GateWay系列产品选型

SmartIO GateWay系列接口模块具体型号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 电脑 IP 地 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 , 即可查看具体型号。如需修改IP地址,需要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通过“通信-查找CPU”功能找到当前该模块修改IP。
(1) 下载接口模块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Interface_Set.rar
(2) 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3) 双击序号 1 槽位,添加组态 SmartIO GateWay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 200Smart IO 模块类型
(4) 选择好模块类型,可以通过插件设置具体参数,如:EM AQ04具体参数配置
(5) 将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 Smart IO 模块组态好后,点击“下载模块组态到硬件设备”
注意:其中模拟量地址为固定M区地址,不可更改
(6) 点击“模块类型实际比对”,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接口模块组态类型 是否一致
“PLC 运行时比对”功能无效,该功能是其他产品功能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组态槽位1的EM QT16寄存器地址为0x0064,所以设置参数如下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模块IP地址
(3)监控或写入EM QT16地址数据,发现与实际模块输出点状态一致
(4)同样,槽位3为EM AQ04,槽位4为EM AE04,其中硬件接线为EM AQ04的0-3通道分别接到EM AE04的0-3通道,监控EM AQ04地址数据都改为“27648”,再监控EM AE04的地址数据

楼主:
SmartIO GateWay连接WinCC操作说明
1.使用TCP/IP驱动连接:
(1) 打开 Wincc ,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
(2) 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如下图所示
(3)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 ,在弹出的菜单 中选择系统参数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 1
(5)右键点击 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 1
的新连接选项。
(6) 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1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7)建立变量运行WinCC,已经建立连接并且能读到当前IO模块输入输出数据
(8)监控画面如下

2.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1)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Modbus TCPIP ,在这个驱动后添 加新建连接,如下图所示
(2)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2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CPU 类型为“984”, 填入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如图所示
(3)现在连接已经建立成功,建立变量并监视,如下图

楼主:
SmartIO GateWay连接组态王操作说明

1、使用S7-300(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西门子“S7-300(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7)新建测试变量,如下
(8)监控画面如下

2、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莫迪康“Modbus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2”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 1/5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7)新建测试变量,如下
最后添加画面运行即可,这里不做过多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