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8):
也就是说,伺服电机从零点到A点的距离,可以通过那几种方法得知????一种是示教还有其他方法嘛?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拿尺子量。

网友B: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

网友C:
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直线模组

楼主(2023-08-18):
我的意思是 伺服电机从 原点到抓料点之间的距离或者也可以说是脉冲可以通过那几种方法得知????我知道一种是示教,还有其他方法嘛???相对绝对只是你定位的指令。如果通过运算可以得知原点到抓料点的实际脉冲数与实际距离嘛?????

网友D:
驱动器参数设置电子齿轮比
分子: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pulse/rev]
分母:伺服电机每转的移动量[mm/rev]
比值设置完 你一圈走几毫米 就是几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没有看明白我的问题?

网友E(2023-12-15):
伺服上有编码器,可以读取伺服的当前位置,然后再PLC中计算,伺服大都会有这个参数供上位设备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