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9):
想问问大神们假设两台工业电脑的IP是一样的,有一台一直在使用网络,另一台是处于待机状态,那么它们会第一时间就IP冲突吗?还是说可以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就是说会第一时间就冲突,不管是不是同时在用网是吗

网友B:
不同时在网就没问题!

网友C:
待机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类似笔记本电脑的睡眠模式或者休眠就没问题。

网友D:
待机就是机器没有启动完成,这样定义的话应该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