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的问题

楼主(2023-07-19):
拆了开关管后,直接给UC3844的5和7脚加了18V,测量了一下 1脚:6.5v  2脚:0v 3脚:2.96v 4脚:2.12v 5脚:0v 6脚:0v 7脚:18v
 8脚:5.07v   UC3844的2脚不是反馈端吗 怎么接地了,这是什么原理,还有现在6脚没有输出,根据测量的电压能否判断芯片是好的

楼主:
是不是1脚电压太高了 导致6脚没有输出

网友A:
是不是3脚1k电阻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明明是3脚高了,电流峰值采样<1V

网友B:
2脚接地正常啊,不用内部的误差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了一下,3脚的电阻2K变成3兆欧了,换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