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为啥倾斜安装?

楼主(2023-07-19):
据说老款变压器为了瓦斯气体好溢出气体继电器正常触发,倾斜安装。这种新款变压器就没见过倾斜安装的了。这是第一次见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照片拍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照片拍斜了
对比下电线杆。

网友B:
老变压器有油枕,现在这种小容量的没有油枕。也没有瓦斯继电器,只有压力释放。大容量还是要有一定的角度的。。我记得好像是15度倾斜。。

网友C:
以前进去工业园区的变压器区看过,没看到变压器是斜的,都正装在基座上的

网友D:
油浸式变压器安装水平面一般都有一个小角度,但不会那么大,也许是固定不牢惹的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