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3-07-19):
发送停止运行指令与发送频率为0的指令效果是一样的吗?变频器都没有输出了吧?

网友A:
发送停止运行指令与发送频率为0的指令效果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电机都会停下来的。

但最好不要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因为万一通讯失败,命令发送不出去,这时想停变频器是停不下来的。

网友B:
肯定是不一样的。且不建意停止信号用485通讯.通讯线断了 !可能变频器都不会停,比较危险!

网友C:
断线自动停机的

网友D:
效果一样,电机停转。但是电机停下来的过程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停止命令,电机会按照减速时间减速,必要时加入制动。0HZ,有可能没有减速时间,没有制动。

楼主:
水泵,问题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泵,问题不大吧

这个看个人吧,好比开车等红绿灯

有人照样是D档踩着刹车不放,也有人挂N挡,还有人挂P档加拉手刹.

网友E:
急停好用就行了

网友F:
变频器上可以设置通讯中断停机。。也可以在现场加装急停这样保险一点。。发送停机指令与频率为0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变频器没有输出了。但是一个是停机,一个还属于运行。。

网友G:
不建议变频的开停用通讯方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一样,电机停转。但是电机停下来的过程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停止命令,电机会按照减速时间减速,必要时加入制动。0HZ,有可能没有减速时间,没有制动。
没变频率也会按照一定的坡度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