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触摸屏 PLC 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3-07-19):
各位大神好,打扰了, 我是一名工厂电工,我们公司焚烧炉控制电路中有一变频器,原型号ATV312HU22N4, 采用MODBUS 通讯, 接线如图。

近段时间,老是出现变频器MODBUS通讯故障, 所以决定换掉变频器, 但是原型号已经停产, 替代产品为ATV320U22N4C。换上之后,根据说明书以及原变频器内的参数改了马达参数,以及MODBUS 地址。现在通讯故障消失。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风机该运转的时候不运转。 原变频器的命令设定FR1里参数为AI1,新变频器也一样。搞不懂哪里设置错误。请各位指点一下。 PLC 型号为ALLEN BRADLEY MICROLOGIX 1400, 触摸屏型号为ALLEN BRADLEY PANELVIEW PLUS 600.

网友A:
第一图下方是什么东东. 从这里插入通讯信号, 用电脑监视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下方是什么东东. 从这里插入通讯信号, 用电脑监视是不是正确.
您好,第一图下方是变频器ATV312 440V 输入输出, 输出接马达。

网友B:
应该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把旧的通上电,一个一个参数对照看看

网友C:
ATV312端子控制有一个隐藏设置,在两线控制下,L1的激活条件分两种,分别是NEG和POS,在面板设置和说明书里面都没有!
通俗的说,就是激活端子的接com还是接+24V,默认是24V!
看您的接线,应该是接到COM了!
您可以通过SoMove拷贝异常变频器的参数,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把旧的通上电,一个一个参数对照看看
感谢您指导!确实有这个可能,我只是把马达参数,命令,MODBUS 地址改完了。由于两个变频器不同一型号,有些参数可能没设置好。我也是急病乱投医,因为对触摸屏和PLC 是AB的,所以以为PLC程序或者触摸屏里需要设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V312端子控制有一个隐藏设置,在两线控制下,L1的激活条件分两种,分别是NEG和POS,在面板设置和说明书里面都没有!
通俗的说,就是激活端子的接com还是接+24V,默认是24V!
看您的接线,应该是接到COM了!
您可以通过SoMove拷贝异常变频器的参数,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感谢您指导, 确实变频器ATV312编程手册上找不到您说的这两个参数, 变频器ATV320 编程手册上倒有这两个参数的描述。 POS 是正逻辑/单向输入,NEG 是正负逻辑/双向输入。变频器出厂缺省值都是POS。 马达变频器接线只有 输入440 输出440, 还有RJ45接口接通讯线,另外的控制端子没有接线。 两个变频器FR1里参数为AI1,TCC 是2C 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