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手动程序,条件接通定位指令不通???Y0 Y1输出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CPU型号,是MR还是MT

网友B:
频率改大点,Y1改成Y4下载到PLC内再试一下;

网友C:
定位指令都可以模拟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体管 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神的亲自测试,感谢感谢、表情我的PLC Y0 和 Y1 不亮,但是 我不走定位指令 就普通OUT Y0 Y1 就可以正常输出。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一个触点接通同时触发Y0  Y1 时,只有Y1灯亮,Y0灯不亮奇怪吧???  最终解决方法是 断电重启定位指令就通了,输出也正常了。但原因始终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输出触点没用,主要是定位指令都不通,所以不会有脉冲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亲自测试,感谢感谢、表情我的PLC Y0 和 Y1 不亮,但是 我不走定位指令 就普通OUT Y0 Y1 就可以正常输出。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一个触点接通同时触发Y0  Y1 时,只有Y1灯亮,Y0灯不亮奇怪吧???  最终解决方法是 断电重启定位指令就通了,输出也正常了。但原因始终没有找到???
这个没什么原因好找的,如果之前好好的,突然不行,断电重启、清空内存重新下载、电脑重启重新下载程序,反正也就那么几招去试,好了就好了。

网友E:
不会是初级错误~程序没下传 or PLC没RUN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程序,应该不能监控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PLC里没程序,没运行,程序与电脑不一致,都会程序你这种情况

网友F:
其实是程序频率改大之后好了,故意说成是断电重启才好的,不然 群主面子挂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程序频率改大之后好了,故意说成是断电重启才好的,不然 群主面子挂不住
他的输出灯都不亮,与频率大小何干?
重新断电就好,不是程序问题,就是PLC有问题,关键是楼主没说是不是有重新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哥怎么改大程序频率???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本人是刚入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重新管程序,因为本身PLC里就有其他设备的程序。

网友G(2023-12-15):
重启有时候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