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有没有高手,有对镀银薄膜线焊接(或其他工艺)连接导线的方法?
经常遇到镀银薄膜导线,用压接的方法与插头连接,但接触不好,或者干脆断路了。想直接在镀银薄膜上接出导线,试了一下,可能性不大。
也许有高手做过成功的尝试?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另外也可以到马云家买导电胶进行处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电流的导电胶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另外也可以到马云家买导电胶进行处理。
镀银层,在2层薄膜之间,而且,这2层薄膜粘接(压接)非常紧,似为一体,不能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导电胶不行吧
电流不大。。。四电阻触摸板,出口是薄膜加原压接的插头。现在压接插头处断了,所以干脆截断了。

楼主:
插头里面没有裸露出镀银导线部分,所有镀银导线,全部都是夹在塑料薄膜之间的,没办法分离。而且,奇怪的是,插头和薄膜镀银层的连接,是与插针穿孔压接。

网友C:
这个排线一般是换新的,好多年前修LD机的时候排线有问题都是换新的,何况线在排线比以前便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简单快捷办法,用排线直接焊接!

网友D:
施耐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