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菱的框架

楼主(2023-07-20):
机器是转盘四工位(两个上料(一个料检测 三个气缸)一个压合(两个气缸) 一个下料(三个气缸))  求个框架  自己动作是弄出来了  但是很凌乱

楼主:
plc 是3u 转盘是普通电机 有个原点接近开关

网友A:
这还有什么框架
逻辑清楚 写就行了。
分几个子程序也足可以了

网友B:
你直接把工艺流程图整理出来,然后用步进来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C:
要啥框架啊;

要看你工艺才知道“套路”;

网友C:
这里来自人工智障给你的框架,哈哈哈哈

网友D:
先把控制工艺过程搞清楚,只是目前提供的信息没办法做。

网友E:
//来自AI,仅供研究学习//

以下是一个基本的三菱PLC程序框架,用于控制一台四工位的转盘。

PROGRAM MainProgram
VAR
   // Inputs
   I0.0: BOOL; // 上料1感应器
   I0.1: BOOL; // 上料2感应器

   // Outputs
   Q0.0: BOOL; // 上料1气缸
   Q0.1: BOOL; // 上料2气缸
   Q0.2: BOOL; // 压合1气缸
   Q0.3: BOOL; // 压合2气缸
   Q0.4: BOOL; // 下料1气缸
   Q0.5: BOOL; // 下料2气缸
   Q0.6: BOOL; // 下料3气缸

   // Internal variables
   Step: INT; // 工作步骤

BEGIN
   // 初始化工作步骤
   Step := 0;

   // 主程序循环
   WHILE TRUE DO
       CASE Step OF
           0: // 等待上料1感应器触发
               IF I0.0 THEN
                   Step := 1;
               END_IF;

           1: // 上料1气缸伸出
               Q0.0 := TRUE;
               Q0.1 := FALSE;
               Step := 2;

           2: // 等待上料1气缸伸出完成
               IF Q0.0 = FALSE THEN
                   Step := 3;
               END_IF;

           3: // 上料2气缸伸出
               Q0.0 := FALSE;
               Q0.1 := TRUE;
               Step := 4;

           4: // 等待上料2气缸伸出完成
               IF Q0.1 = FALSE THEN
                   Step := 5;
               END_IF;

           5: // 料检测
               // 进行料检测操作

               Step := 6;

           6: // 压合1气缸伸出
               Q0.2 := TRUE;
               Q0.3 := FALSE;
               Step := 7;

           7: // 等待压合1气缸伸出完成
               IF Q0.2 = FALSE THEN
                   Step := 8;
               END_IF;

           8: // 压合2气缸伸出
               Q0.2 := FALSE;
               Q0.3 := TRUE;
               Step := 9;

           9: // 等待压合2气缸伸出完成
               IF Q0.3 = FALSE THEN
                   Step := 10;
               END_IF;

           10: // 下料1气缸伸出
               Q0.4 := TRUE;
               Q0.5 := FALSE;
               Q0.6 := FALSE;
               Step := 11;

           11: // 等待下料1气缸伸出完成
               IF Q0.4 = FALSE THEN
                   Step := 12;
               END_IF;

           12: // 下料2气缸伸出
               Q0.4 := FALSE;
               Q0.5 := TRUE;
               Q0.6 := FALSE;
               Step := 13;

           13: // 等待下料2气缸伸出完成
               IF Q0.5 = FALSE THEN
                   Step := 14;
               END_IF;

           14: // 下料3气缸伸出
               Q0.4 := FALSE;
               Q0.5 := FALSE;
               Q0.6 := TRUE;
               Step := 15;

           15: // 等待下料3气缸伸出完成
               IF Q0.6 = FALSE THEN
                   Step := 0;
               END_IF;
       END_CASE;

       // 延时一段时间,用于控制转盘的转动速度
       // 这里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DELAY MS(100);
   END_WHILE;
END_PROGRAM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具体的逻辑和操作需要根据实际的设备和要求进行调整。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故障处理、安全保护等。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别说小白了,就是不懂IF语句的同样也懵,楼主估计脑袋瓜子翁翁响了

网友G(2023-12-15):
工艺动作实现是王道,然后再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