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0):
伺服报警后断电重新,报警复位,更换电源,线缆报警仍在,每天报警1~2次,最长报警相隔时间2~3天,只白天报警,晚上不报警。电源AC200V,一个变压器带三个伺服控制器,一个大功率,两个小功率,报警只有大功率,小功率不报警,求大神指教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白天报警夜晚不报警,这个估计和电压有关

网友B:
F10输出缺相,检查三相输入是否正常。三相输入正常的话,就是三相输入检测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控制器输入电压AC200V,由380V转200V的变压器,380V没有波动现象,检测变压后的电压也正常(没抓到200V波动证据),且该变压器也接的另外两个伺服控制器(功率不同),这两个控制器不报警,很邪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抓到输入电压波动的证据,输入检测是伺服控制器检测的,难道伺服控制器问题吗?

网友A:
报警显示电源缺相,如果你的安装接线没问题的话,怀疑你的驱动主板工作不稳定或检测灵敏度太高,三菱的变频器也有类似的问题,电源稍微偏低一点就会报警

网友B:
建议有条件可以排除一下,同样的机器或者工位相同的替代一下。这样更容易确认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共六台同型号的伺服控制器,有三台会相隔几分钟一起报警,六台都是独立的变压器(共用主电源380V),除了伺服控制器没更换外,其他都更换过了,主要我不相信三台伺服控制器都坏了,而且都是间隔几分钟一起报警,这很明显不是控制器的问题了,外围我也没找到干扰源。着实没主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缺相原则是有三相电任意一相低电压超过1s才会报警,查找资料也没有可以调整检测时间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6台机器都用的单独变压器,但总电是一个的。然后运行一会出现3台都报缺相故障,另外三台都没问题? 检查接地屏蔽线是否正常,断电量量变压器。如果还不行可能真是几台都有问题,但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C:
Fn00B.2改为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地线有两个有问题,重新弄好地线,依然还是报警,变压器也更换过,没用。现在已经是5个伺服控制器都报F10,报警时间段很具体,集中在10:00-15:00,过了16:00从来没报过警,这个现象持续快一个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Pn00B吧,从000改为100,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