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与欧姆龙E5CC通讯设定值问题

楼主(2023-07-20):
做了个小测试 用欧姆龙仪表与昆仑通泰直接通讯。温度可以正常读取 也读取到了设定温度。但改变屏上的温度,温度控表上的温度不能改变。依然显示温度表当前的仪表设定值。温控表已经设置了允许写入功能!有懂的大神讲讲是哪一步出了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个小测试 用欧姆龙仪表与昆仑通泰直接通讯。温度可以正常读取 也读取到了设定温度。但改变屏上的温度,温度控表上的温度不能改变。依然显示温度表当前的仪表设定值。温控表已经设置了允许写入功能!有懂的大神讲讲是哪一步出了错。
用调试助手发命令,看看能不能改变设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找到原因。以误以为显示的设定值地址是设定地址。换成H2103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找到原因。以误以为显示的设定值地址是设定地址。换成H2103就可以了。
显示的这个地址只读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有多个仪表与MGCS屏通讯上,就有多个站。如果用Modbus tcp 转发。怎么做呢 !如果上位机是WINCC该怎么关联这些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有多个仪表与MGCS屏通讯上,就有多个站。如果用Modbus tcp 转发。怎么做呢 !如果上位机是WINCC该怎么关联这些地址。
就是用ModbusTCP服务器转发或者ModbusRTU从站转发,具体看看驱动帮助,有地址对应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