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 200KW 电源自动板电压低,

楼主(2023-07-20):
一台200KW 驱动板烧报废,开关电源自动板电源无电压输出,维修电源起震,有电压输出,但是供给CU的24V电源才有20V,查了很久没明白这电源为什么是两个变压器供电,用的是2844芯片,工作原理是什么?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有用的,望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跑线,后面的有很多短路的零件,全部排查换后上升到22V,可不知道这个24V反馈是从那里取的?不放弃,继续努力中。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努力加油!

楼主:
3.3V,5V 还有12V 全短路,这机烧得,西门子PM240一炸就是烧一片。真是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不放弃,最后你会放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难怪市面上西门子的板子卖得炒上天了

楼主:
这个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欧,上面没有丝印的?

网友C:
这个不是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吧

网友D:
修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一大堆零件,短路的修好了,就是供CU的24V电压只有22V偏底,但可以点亮,还要找到这个24V为什么会偏底,那基本上是修好了

网友E:
若没有硬性短路,只有从反馈通路着手慢慢跑线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找很久都找不到这个电压反馈是走那里的?这电源维修从无电压修到有电压已经大至了解一下电路,具体电路原理不理解。望那位懂这电路原理的,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驱动板买的时候,只看了一下外观,出差了,没在意,回来想试机时,发现发的是380V,原机是690V,因为出差时间久,商家不退货,试刷成690V的,结果母线电压对不了,想问一下,这个驱动板我看外观一样,能不能改成690V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380v和690v供电,首先硬件肯定不一样,固件也不一样。

1   一级DC/DC变换器的分压电阻启动电阻应该不同
2    母线电压采集回路电阻应该不同,后续的标对也不一样。
3   电压等级不一样,低压的器件耐压和中压的不同。就是说380v的主回路功率板谁敢接入690v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复,这前也有想过,只是测试了一下,上了500V,主回路没有供电,单板测试的,报电压故障,就刷回380V 了,现在只能在买一块驱动板,这板好难买,又贵

网友G:
有热成像的话照一下,找发热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最近都没时间修这机,修了别的机,22V还是没找到故障原因,但是可以正常驱动,输出正常。有时间在查

楼主:
今天有空又查到两颗贴片场管短路,等配件购回后试看,24V能否正常

楼主(2023-08-22):
换上的丝印SF 8G,查到是场管,但为何2脚3脚是通的,不知道这管是不是场管,买回的跟拆下的一样。换后电压还是在22V,郁闷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上的丝印SF 8G,查到是场管,但为何2脚3脚是通的,不知道这管是不是场管,买回的跟拆下的一样。换后电压还是在22V,郁闷中。。。。
2和三脚又一个续流二极管,所以一个方向是通的。也可能SF是另一个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PDF我查过,2脚3脚正反向都是0欧,可能板上的是另一种器件,未知。 板出输22V,也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去现场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今天查发现这两点是想通的,电阻为0,我拿110KW的对比,这两点是不为0欧的。110KW与200KW的元件布局有点差异但电路应该是一样的。我怀疑是这里不正常起引的。

网友F:
这两个器件是两路开关电源二次整流二级管,两个二极管的负级是不相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找到根原了。现在是两只整流都断开,还有连在一起的小电阻也断开,还是通的,会不会是夹层线碰到一起短路了。这里的线路没多大,表面看只有上面那块,夹层没法看到,拿灯照也没用。真是头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根原了。现在是两只整流都断开,还有连在一起的小电阻也断开,还是通的,会不会是夹层线碰到一起短路了。这里的线路没多大,表面看只有上面那块,夹层没法看到,拿灯照也没用。真是头痛。
如果是PCB短路,就别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西门子的机,一坏就是炸机,一炸就是废板,板一废,就坏一片。好辛苦修出电压来,结果就差这么个夹层。不过还好学到点东西,还算给自己点安慰。

网友B:
回复 楼主:
炸机就断层线,现在我看到G120的机器一点修的欲望都没有,基本无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面看一点都看不出有烧过的痕迹,就是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楼主(2024-01-22):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两点短路与新板对比,是一样的,电压也一样,到此这板为正常修复。不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