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1):
我们有台风机有时一上电或者运行一段时间后,保护开关就会因漏电跳闸,其他风机没有这样的情况。用数字兆欧表测每相对地的绝缘电阻有时无穷大,有时测到50多兆欧,每相间的电阻也基本一致大概是87欧左右,(其他同型号电机大概是88欧)。如果不是反复上电对比测试都无法直接判断是这台风机问题,所以想了解下判断电机漏电还有什么方法或工具?

网友A:
打耐压啊

楼主:
兆欧表测就是给高压的方式了吧,算不算打耐压?

网友B:
不要只怀疑电机,漏电开关出线后面所有的东西都要考虑。

是不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C:
在出现50多兆欧时,拆下电机接线,分别测电机侧与电线测
单独给它装个漏电开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才500伏,而且是直流的

网友D:
还有线路太长,线路绝缘不够都会引起漏电跳闸

楼主:
回复下各位:开始有接变频器,后面绕过变频器只接空开一样会跳,测绝缘有用过1000V档,最少也能测到几十兆欧,线路很短最多3米,而且专门换过线。最后是实在跳得太多次了,把电机拆下来,将它躺平测试,竟然可以测到0兆欧的绝缘电阻了,之前竖直安装是没能测到这个值。所以目前怀疑是不是里面哪里有点松?旋转过程中碰到了什么就引起漏电?

网友E:
电机解体看看吧。或许哪里磨到了。

网友F:
用摇表测啊,如果那个表测量结果偏低的话那就是电机问题,如果电机合格就是线路或开关问题

网友C:
都有0了还不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下各位:开始有接变频器,后面绕过变频器只接空开一样会跳,测绝缘有用过1000V档,最少也能测到几十兆欧,线路很短最多3米,而且专门换过线。最后是实在跳得太多次了,把电机拆下来,将它躺平测试,竟然可以测到0兆欧的绝缘电阻了,之前竖直安装是没能测到这个值。所以目前怀疑是不是里面哪里有点松?旋转过程中碰到了什么就引起漏电?
电机拆开看看,估计能看出问题

楼主:
退回给厂家了,经检查说是有毛刺碎片卡在线圈匝上

网友H:
上这个电流检测器 LC22-1A-8MM  电线多 可以孔径大一点  12mm 20mm。  或者用LC27

网友I:
热?绝?缘?不?好?!?

网友J(2023-08-27):
应该是温度太高的时候,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