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30MR用什么数据线啊?用哪款软件编程啊?

楼主(2023-07-21):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线估计很难买到了 需要一个模块
现在卖5000 8000估计也正常。
手持编程器我还有
插到plc上面的

网友B:
没有使用的价值了,扔了算了

网友C:
看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1541

网友D:
这么老的30还第一次见

网友E:
丢了吧 很老了 还能用质量真是不错!

网友F:
如果你非要用电脑,不计成本的话,可以配个F2-20GF1模块,对应的软件需要在DOS系统下工作;
另外可以使用F1-20P或F2-20P手持编程器来操作;

网友G:
古董啊
如果还能用就用,不能用的话就直接升级换代

网友H(2023-12-15):
这个得用手持编程器,我上学时候,学的手持编程器,还得先打初始化,错一个就趴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