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士FRN37G1S-4C的主板代换FRN37GG1S-4A的是否可以?

楼主(2023-07-21):
(无正文)

网友A:
件号不一样,行不行得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B:
没试过,如果接口对应的话,应该可以换,估计功能数据有差异

网友C:
看你现场需求,如果不需要安全接口可以替代,还有走不走通讯

楼主:
芯片上白纸签上的数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芯片上白纸签上的数码是什么意思?
G1S1代表其使用于富士MEGA系列的CPU。
3700代表其硬件版本为3700.

楼主:
哦,3700是不是代表的是软件版本?对比了不同版本号的控制板外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