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pr快接管件谁用过好用不?寿命如何?

楼主(2023-07-21):
这种ppr快接管件谁用过好用不?寿命如何?容易漏水不?

网友A:
就像压缩空气那种结构吧,大了一点

网友B:
我用过,目前3年还正常,国标管子不漏水,非标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目前3年还正常,国标管子不漏水,非标就不清楚了。
再取下来。好取不?临时供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压缩空气那种结构吧,大了一点
是的。第一次见

网友C:
临时就用它,简单对接很方便。
取下来也容易
与气体的一样,按下机关,一拔就下来,注意事项就是,关水,要有活动空间

网友B:
没试过隔太长时间再取,一两个月是没问题的,也可以再重复使用

网友D:
只要不是安装在室外,管道不是经常晃动,基本还是可以的,一般用这样的配件是应急使用,长期使用的还是建议直接焊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ppr快接管件谁用过好用不?寿命如何?容易漏水不?
这玩意是气动元件用得吧?
供水要用这玩意的呀

网友F:
接好不动的使用寿命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