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往复运动的问题,PLC是FX3U -32MT。 只运动一个回合就停下来了

楼主(2023-07-22):
想要实现的功能:
在上电的时候,回原点。
然后按启动按钮X0,平台往左运动,目的想 电机往复运动
出现的问题:
问题点:上电后,回原点OK,电机第一次到左限位OK,电机第一次到右限位OK。 然后就出问题了,电机不动了。 上面的图片是电机停下来后的PLC程序监视状态

网友A:
第一次上电,原点一定在左侧?
把X5,X7 的上沿取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取消了M1和M2段落里面的 X5上升沿和X7上升沿,现在的情况是:平台停在原点的左侧和右侧,我都测试。
1.平台停在原点右侧,则上电后,先运动到右限位X5,然后向左移动回到原点 。 按下启动按钮后,向左运动到达X7停止不动
2.平台停在原点左侧,则上电后,向右移动回到原点 。 按下启动按钮后,向左运动到达X7停止不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你提升的改了程序,往返走的回合数增加了。但是会随机 3个回合,5个回合,最多7个回合,平台就会在左限位 或 右限位停下来不动。停下来的PLC程序截图如上,帮忙再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试试这个,如何停机自己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取消了M1和M2段落里面的 X5上升沿和X7上升沿,现在的情况是:平台停在原点的左侧和右侧,我都测试。
1.平台停在原点右侧,则上电后,先运动到右限位X5,然后向左移动回到原点 。 按下启动按钮后,向左运动到达X7停止不动
2.平台停在原点左侧,则上电后,向右移动回到原点 。 按下启动按钮后,向左运动到达X7停止不动
有RST M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你提升的改了程序,往返走的回合数增加了。但是会随机 3个回合,5个回合,最多7个回合,平台就会在左限位 或 右限位停下来不动。停下来的PLC程序截图如上,帮忙再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从截图来看,48行PLSY指令前面的M2 M112都是导通的
是不是X5没有感应到,卡在那里了,两端的X5、X7感应的时间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你提升的改了程序,往返走的回合数增加了。但是会随机 3个回合,5个回合,最多7个回合,平台就会在左限位 或 右限位停下来不动。停下来的PLC程序截图如上,帮忙再看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这样

网友C:
简单的就这样
M500是记忆方向的,另外到位时最好停一下再启动。

网友D:
静待结果。

网友E:
其实就是脉冲输出口未完成然后相互干涉造成的,你可以设置完成一个动作之后延时0.5S再做下一个动作,或者使用相对定位指令来控制,通过M8029判断是否完成脉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试了你的程序,可以用,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试了你的程序,可以用,谢谢
确定X000需要按一下?~小车在X006右侧时
改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脉冲输出口未完成然后相互干涉造成的,你可以设置完成一个动作之后延时0.5S再做下一个动作,或者使用相对定位指令来控制,通过M8029判断是否完成脉冲输出
不用那么麻烦,可以直接使用X5,X7 控制Y4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下面还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程序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只是对有BUG的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