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3):
大家有遇到过吗运行一天报电机过载

网友A:
这是空压机专用型吗?检查负载电流和电机看看,另外,检查下故障的电压和电流情况

网友B:
检测三相电输入是否正常,电压是否波动。其次监控输出电流是否正常。都正常可能是变频器检测有问题或者误报警

楼主:
感谢,大家,换过电流检测光耦,调大增益现在没报警了,正在使用观察几天看看

网友C(2023-08-26):
帮你顶起来,过道修好没有?

楼主(2023-10-14):
修好了,换光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