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十个脚的小芯片,丝印67CC2,查不到任何资料。。。

楼主(2023-07-23):
像CPU类或DSP类,网上音讯全无。。。

楼主:
一个工业控制触摸屏,电源+24V,加电无反应,保险丝正常。
检查发现,电路中有几个DC-DC变换电路,其中一路有电源滤波电容“短路”现象,脱焊电容及几个元件,短路依旧,不好检查故障源。
最后,用低压(<2V)限流(<1A)直流电源直接加到这一路DC-DC滤波电容,寻找发热元件,才发现这个芯片发热,应该是这个芯片电源端内部短路了。

网友A:
什么屏的?如果只是电源,可以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屏的?如果只是电源,可以外挂
伊顿XV-152-D6-10TVRC-10
电源负载有短路,实际是这个芯片短路。

楼主:
芯片没有资料,放弃吧!

网友B:
把这个芯片焊下来 能恢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芯片焊下来 能恢复不
只为验证一件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我就误判过一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脑补贾冰的表情画面,大喊一声: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就误判过一次
如果这个芯片背面还有焊接到焊盘的散热片的话。。。天哪!

网友B:
嘿嘿  咱都不是服输的人  怕啥散热片

网友D:
估计这个芯片是厂家激光二次打字的型号,不过还是能够找出来的,如果是大品牌的芯片,基本是TI,ADI,MAX,NXP,MPS这几家的芯片,如果是国内厂家做的,估计是APX系列的芯片,直接淘宝里搜QFN40,DC-DC,很快就能够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芯片是厂家激光二次打字的型号,不过还是能够找出来的,如果是大品牌的芯片,基本是TI,ADI,MAX,NXP,MPS这几家的芯片,如果是国内厂家做的,估计是APX系列的芯片,直接淘宝里搜QFN40,DC-DC,很快就能够找到。

网友F:
有些厂家是可以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