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系统的C盘全红

楼主(2023-07-23):
一点空间也没有,根本无法开机,怎么解决。
用pe进入系统删了180M的临时文件,也是没啥用。

网友A:
把早期的文件copy出来,腾出一些空间。

网友B:
一般pe系统里有分区工具,将C盘扩大50G出来。C盘有个缓存分配的文件夹,网上查查,可以转到其他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点空间也没有,根本无法开机,怎么解决。
用pe进入系统删了180M的临时文件,也是没啥用。
删临时文件毛用没有,要搞就搞账户目录下面的桌面文件夹,看看有没有懒汉扔巨大容量的文件在系统默认的C盘桌面文件夹目录下。或者去找微信或者QQ默认存储在C盘的聊天记录。

网友D:
定时做数据迁移。

网友E:
去网上下载一个Wise Disk Cleaner(免费的磁盘清理和磁盘碎片整理工具),下个免安装版的,不要下11.0.3版的,下个11.0.3版前的, 如10.4.1.789版的。应该可以清出不少空间的。

网友F:
感觉你这个c盘有数据增加啊,把数据备份出来,清理一下。

网友G:
电脑硬件不太行了吧

网友H:
把log的文件都删除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早期的文件copy出来,腾出一些空间。
分不清哪个是有用文件,哪个是没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pe系统里有分区工具,将C盘扩大50G出来。C盘有个缓存分配的文件夹,网上查查,可以转到其他盘。
怕把硬盘直接格了,没有备份就傻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找供应商喽,记得有次类似设备也是满盘了,最后把存储的之前的图片删除一部分就O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早期的文件copy出来,腾出一些空间。
分不清哪个是有用文件,哪个是没用文件。
我遇到过一个门禁系统,应用软件的系统日志竟然有200个G之巨,简单的说就是软件去记录了人工操作,或者数据自动写入写出的过程,删除了日志文件对软件没有半毛钱影响,联系厂家客服获取工程师远程指导才知道要删除哪里。

网友I:
我会删除最新安装的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
肯定是它捣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