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4):
如题,我这个情况可能是个例。
我习惯将数字量输入点的公共点接0V,然后各个传感器来的信号是24V。
昨天来的台外购设备,上面有个门保开关,电容传感器是NPN型的,信号线输出的是0V。本来以为不能用的,接上以后竟然可以亮信号点。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数字量输入的公共点,大家习惯接24V还是接0V?各有啥优缺点?

网友A:
选输入方式主要取决你的传感器,比如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编码器这些的是用的NPN还是PNP 双线开关和按钮这些就随便

网友B:
哈哈 你看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电路再说能不能用。
就你说的这个例子,不修改程序是不能用的。

网友C:
一般都是NPN。

COM接24V

网友D: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数字量输入的公共点,大家习惯接24V还是接0V?各有啥优缺点?

怎么说呢,习惯吧

亚洲习惯NPN输入,就是公共端接24V.

而欧美习惯PNP,就是公共端接0V.

至于优缺点,应该说没有,如果有绝对的缺点,早就改过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与系统接地要求有关
如果有0电位要求,会将24V+端会接地吗?

网友E:
PLC数字量输入,用NPN接法好还是PNP接法好,这没有绝对,与你的设备实际电路设计有关,那种方便就用那种。

因为同一个控制电路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结构的传感器是可以互换的。

NPN与PNP这两种传感器的互换在本论坛已经讨论过,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F:
按你选的传感器是pnp还是npn来定;

网友G:
按钮 热继电器这些无所谓了
主要是接近  光电等 想随便接也不行了。

网友H:
如果是0V接地,用NPN最好!

网友I:
我是使用三菱的时候用NPN,使用西门子的时候PNP,现在都是西门子,备货也按PnP备货

网友J:
。。。。。我喜欢 PNP  在选型的时候就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