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就搞这个了,唉,坑太多

楼主(2023-07-24):
一台小设备,PLC是信捷XD3-42,触摸屏是MCGS TPC7012EI。
PLC软件以前用的3.7.14b,一直用这个版本还挺稳定的。
但是设备型号里面没有现在用的这个型号,软件下载升级3.7.17a,安装时出问题,全部删除重新装,可以用了。
但是每天都会崩溃三四次,每次都要卸载重装,太难了。
触摸屏刚开始软件用的MCGSpro 3.3.6.6353,也是挺稳定的。下载一个项目进去,结果提示驱动版本不匹配。
下载一个3.3.6.6621,用不了。找到供应商给了另一个版本3.3.6.6354,是百度云盘地址。
百度云盘也有一段时间没打开过了,今天去打开,咋点也打不开。没办法,卸载了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版的。印象中每用一次云盘都得下载更新软件。
下载好云盘可以用了,3.3.6.6354版的MCGSpro也安装好了。
结果U盘和USB线下载不了工程,一直提示这个页面,断电啥的也没用,要崩溃了。
联系供应商,我说的U盘时FAT32的,只有4G,而且里面只有项目文件一个文件夹。供应商说我U盘有病毒。。。
我好吧,快速格式化,把工程重新做到U盘里面。
再连上U盘可以更新工程了。

这些叼毛做的软件,都不考虑用户感受的。
百度是直接软件没反应不启动,逼你更新;
信捷是软件都没测试好就推出,一天崩溃三四次,重装三四次;
MCGS是页面显示那个玩意,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怀疑变砖机了。

网友A:
信捷软件没有容易那么崩溃,这款PLC也是挺老的了,应该跟你的系统有关系,如果你用WIN7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昆仑触摸屏也是挺老的,老款软件不容易找!追根到底还是系统不太兼容!

网友B:
吐槽完了后,最好找时间把系统重装一下。

搞编程,装系统还是要学的,不行就重装,装的多了就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C:
查屏的版本
该升级就升级,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软件没有容易那么崩溃,这款PLC也是挺老的了,应该跟你的系统有关系,如果你用WIN7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昆仑触摸屏也是挺老的,老款软件不容易找!追根到底还是系统不太兼容!

错了,这个都是最新的,上一个版本的软件都没有这些型号。
新版的软件才支持的,结果新的软件都有些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槽完了后,最好找时间把系统重装一下。

搞编程,装系统还是要学的,不行就重装,装的多了就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和系统真没关系,不用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屏的版本
该升级就升级,没什么事

是升级了驱动程序,但是过程很曲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软件没有容易那么崩溃,这款PLC也是挺老的了,应该跟你的系统有关系,如果你用WIN7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昆仑触摸屏也是挺老的,老款软件不容易找!追根到底还是系统不太兼容!

错了,这个都是最新的,上一个版本的软件都没有这些型号。
新版的软件才支持的,结果新的软件都有些毛病。
是说屏的软件?3.3.6.6354是老了些,年初被迫升级到3.5.1.6963

网友D:
很少用,兼职偶尔要求不高的地方用用。感觉不好用。

官网连个软件都没地方下载,太坑了。

现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少用,兼职偶尔要求不高的地方用用。感觉不好用。

官网连个软件都没地方下载,太坑了。

现在有吗?

没有,都是找供应商要的,这也是老牌子了,越做越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