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4):
二合一的机器,两台配置一样,打算共用一个CPU,通过远程模块来连接另外一台的IO。
每台的要求如下:
8个EtherCat伺服轴,
80输入,64输出。
采用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合适?
比较中意EASY系列,H5U其次。

网友A:
easy,

还有一样硬件结构,内核是codesys的 AM500系列

你可以理解是EASY是模仿CODESYS照抄的,AM500是买的CODESYS授权。

各有各的好

楼主:
我搞了两个配置,不知道得不得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慎用汇川的屏,建议弄个威纶通的。

或者自己熟悉的品牌

EASY和H5U都是一个软件,但是H5U好像可以仿真,easy体积小,性能也强。

建议搞easy。

我之前买的521好像才1100左右,522轴多一些,不过容量都是一样大,我估计也就是固件不一样,限制了轴数量,

Easy521
<1> 网络运动控制型小型PLC
<2> 最大支持8轴运动控制(含EtherCAT和本地脉冲),支持定位、插补和电子凸轮
<3> 最大支持16个扩展模块
<4> 支持5轴200KHz脉冲输出,4路编码器计数
<5> 2路以太网支持EtherNet/IP、Modbus TCP和Socket、1路485支持串口自由协议Modbus rtu/asc主从站
<6> 主机最多扩展两个扩展卡

程序容量:

200K 步用户程序
2MByte 自定义变量,其中 128kByte 支持掉电保持 约 150K 软元件,编号 1000 以后支持掉电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慎用汇川的屏,建议弄个威纶通的。

或者自己熟悉的品牌

EASY和H5U都是一个软件,但是H5U好像可以仿真,easy体积小,性能也强。

建议搞easy。

我之前买的521好像才1100左右,522轴多一些,不过容量都是一样大,我估计也就是固件不一样,限制了轴数量,

主要是H5U比easy多4个轴,因为这种非标项目很可能不会一次到位,现在每台8个轴是一点余量都没有留的。
汇川屏很坑吗?
客户这边昆仑通泰用得多,关键昆仑通泰用起来太麻烦了,每个都要先建通道,再建变量并连接。耗时太多不划算。

网友A:
回复 楼主:
522好像是16轴的,价格贵一些。

你试试汇川的触摸屏软件再说。不是很好用,现在不知道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2好像是16轴的,价格贵一些。

你试试汇川的触摸屏软件再说。不是很好用,现在不知道如何了

如果521的价格能到1100,那也不用远程模块了,直接用两个521,就是担心有变化要加轴就麻烦了。

网友B:
汇川的软件多用一下就习惯了,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汇川的伺服和驱动都有配套,安装也很方便,如果你的机柜有体积要求,可以考虑一体化的驱动模块组合,控制用通讯模式,布线就可以比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川的软件多用一下就习惯了,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汇川的伺服和驱动都有配套,安装也很方便,如果你的机柜有体积要求,可以考虑一体化的驱动模块组合,控制用通讯模式,布线就可以比较快了

目前配置基本定下来了,用的两个522,18个SV630N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