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5):
一用户昨天用了三台空调,突然不通电。让我下班去修。用户为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是直接粉刷在墙里的。里面没有套管。进户端电压正常236v。一时间找不到断电在哪里。测量负载最大处,一台2p格力空调的双端AB端无电压。推测一根线已烧断。从进户端拉一根零线,用完用万用表测A对零236v。B对零236v。

楼主:
然后正好自己带的有220v 60w的白帜灯泡,搭在A点与从进户端拉来的零线上,亮度很好。且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236v。基本证明A就是火线。但我再从B端与进户端拉来的零线上也搭60w的白帜灯泡亮度也正常(肉眼看不出异常)。用万用表测量为223v。到这里有点奇怪,正常情况下假如A线为火线,B线我搭一个灯泡到进户零线灯泡不应该这么亮才对(,万用表测量为223v。)即便这个回路上有负载,灯泡电压也不应该这么高223v。[uploa
因此我怀疑A线与B线有轻微的短路。稍后更新

网友A:
从第一图基本明白,再看第二图??电从那里来?

你是不是这样测量的?
基于接空调的N线可能在空开与插座之间断掉
测量A B对临时线"N"都有236v的可能,空调过电~拔掉空调插座在测
或者如黄线所示,内部有短路

查这类线路不复杂,直接用万用表测插座三孔关系就基本有结论了

网友B:
家庭用的基本电源就是220的,你那一路没电,主要是检测那一路是没有零线还是没有火线,由于你的线是封在墙里面,一般状况是这样安装的话,线一般是没有驳接的,驳接的点就是在最近的插座盒,检查插座盒是最快找到问题的
实话说吧,20年前,那个年代安装的话,线基本是没有套管的,行规是线中间不允许有驳接口的,驳接允许在插座或空线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图基本明白,再看第二图??电从那里来?

你是不是这样测量的?
基于接空调的N线可能在空开与插座之间断掉
测量A B对临时线"N"都有236v的可能,空调过电~拔掉空调插座在测
或者如黄线所示,内部有短路

查这类线路不复杂,直接用万用表测插座三孔关系就基本有结论了
这个环路可能有其他负载。测量A B对临时线"N"都有236v。从分别从A和B接个灯泡,都能正常点亮。
主要看第三个图。这个基本证明A/B间轻微短路。

楼主:
但是后来应急测试。我直接从进户端零线串一个C20空开往B端并一个临时零线(如果有短路,C20空开会跳闸)。房间所有供电都正常了。也就是说以前怀疑的A/B端短路应该是不存在的。这是我疑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用的基本电源就是220的,你那一路没电,主要是检测那一路是没有零线还是没有火线,由于你的线是封在墙里面,一般状况是这样安装的话,线一般是没有驳接的,驳接的点就是在最近的插座盒,检查插座盒是最快找到问题的
实话说吧,20年前,那个年代安装的话,线基本是没有套管的,行规是线中间不允许有驳接口的,驳接允许在插座或空线盒
插座盒太多,偷懒了。没去拆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