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5):
客户现场有个仪表,是开关量输出的,显示屏上有数字,现在想用里面这个数字检测 ,有没有仪表可以测量数字的,然后模拟量输出或者他通讯输出都可以那种

不考虑换现场的仪表,现场的仪表很多,换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换仪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现场有个仪表,是开关量输出的,显示屏上有数字,现在想用里面这个数字检测 ,有没有仪表可以测量数字的,然后模拟量输出或者他通讯输出都可以那种

不考虑换现场的仪表,现场的仪表很多,换起来比较麻烦
不带通讯吗?
测量数字是什么意思? 视觉? 还是笔画?

网友C:
你的那个仪表的输出是开关量,但它的输入是什么

网友D:
我记得有个视频,是装个摄像头表情需求跟你的一样

网友E:
搞个摄像头对着仪表直接看,或者视觉分辨数字再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仪表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想把仪表上的数字给到控制器,但是仪表只有开关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是光纤传感器,仪表上显示的是色标值,只有开关量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CCD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A:
换仪表能解决,目前看是最经济,可靠,容易的办法

网友C:
你需要的模拟量用途是做什么
你的传感器除了是光纤输送,有没有通讯功能?
如果条件都不满足的话,估计也只能是整套仪表更换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知道仪表检测的值,以防仪表损坏,报警的时候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吧,看来目前市面上没有检测数字的仪表了

网友G(2024-01-05):
这个简单啊,用摄像头方案就行了,30块钱以内的成本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尊嘟假嘟,能不能推荐一下,虽然项目已经黄了,但是想了解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G(2024-03-19):
回复 楼主:
没问题 你加我一下 咱们聊聊这个事情  1537487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