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5):
水泵不是我拆的,我负责去安装。
我在图1的基础上,放上叶轮,然后拧紧螺丝,完成安装。但是,图3的红框的位置疯狂漏水。(静密封和水泵之间,之前上了黑色的胶,反正不漏水。)
通过观察,我发现是图2所示,动机封和静机封之间在漏水,但是我感觉两者之间压得结实,也清理干净的。
我怀疑是图1红框圈出来的东西(断开了),没有安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图3红框处,掉出的垫片一样的东西,也不对劲。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买一套新的机械封对比一下就知道根本原因在哪里了
机械封一般是一套一起换,当然那静环没问题是可以不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新的机封,但是没有和图1中那个东西对应的东西,唉,主要不是我拆的

网友B:
图1应该是静环后的副密封结构,静环里面有O型圈或者其他密封件,漏水的话静环密封件受伤了吧?

网友C:
一看图一的密封环已经OVER了,除了这个东西外应该还有一个跟静环一样材质的动环。

网友D:
机封,我也没有搞明白。
书上说是一个动环一个静环,然后一个动环密封圈,一个静环密封圈。
动环和静环之间要贴紧,所以有弹簧。

主要应该是两个密封圈吧。
还有就是动环和静环要贴紧。
三个静密封和一个动密封。
动环和静环之间就是动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