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5):
远程io模块,其电源部分的一个二极管坏了。如果换一套新的,是否插上线就能用?
如果换不同厂家的相似产品可行否?

网友A:
楼主没说品牌,换同型号的不用重新组态,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版本不同也不用重新组态,可能会报错,不影响使用,换型号就要组态了。

楼主:
地址不同,也不需要组态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问题还会提出

网友C:
这是现场的分布式io模块吧

网友D:
既然知道坏的地方,第一选项是先修,修不了才选第二个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