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5):
太久没用博图了,最近有个项目可能需要,所以测试了下,感觉还行

楼主:
补充一下做位置记忆;

MC_POWER.Status 上升沿启动MC_HOME.Execute,

MC_HOME模式0(Position的值=vi_位置缓存值)

下面就是实时把轴的当前位置保存在一个保持寄存器里面,

启动MC_home 必须,MC_POWER启动。。。。

脉冲轴机械不咋动的,也可以搞记忆,免得每次找原点

楼主:
脉冲轴相比总线轴。。。

妈的,给定位置,绝对移动到哪里,位置显示100%在那里,哈哈哈

总线的总是跳,还要做个区间比较

楼主:
更新下~

1200脉冲轴,碰到前后极限处理:

我的方法如下:

1,首先要复位PLC内部轴异常,
2,JOG运行离开极限位(如果是正极限就CCW运行,如果是反极限就CW运行)
3,运行一次找原点操作。碰到极限了,可能位置不准确了;

~~~~~~~~~~~~~~~~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在正极限,CCW不碰到以后,执行回原点操作,它会再次报正极限错误,再次复位就OK了。

网友A(2023-08-30):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