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07-2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我买了1个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G3FD-X03SN-VD。该固态是只有1个常开触点。线圈回路和触点回路都是24V直流的。
如图,是固态继电器的触点回路。现在是线圈没有得电,就看到指示灯(额定24V的)微微亮了。用万用表量灯两端是12V,量触点8和12脚之间也是12V。请问这正常吗?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线圈没得电触点应该是完全断开的,就算固态有漏电流,也漏的太多了吧?这是属于固态继电器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A:
固态的缺点就是这个漏电.而LED恰好微电流就能点亮.我们这边客户就要求不能用固态.
【方案】
BIS-6670K:高性能\低功耗\丰富扩展,助力食品包装检测自动化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线圈没得电触点应该是完全断开的,就算固态有漏电流,也漏的太多了吧?
你可以量一下实际漏电流到底多大,然后看说明书上标的又是多大,如果在范围内就没什么好说的。
再说怎么会用固态继电器去控制一个指示灯呢
【方案】
TBEN一体式 I/O模块提升燃料电池测试台的系统灵活性和移动性 | 案例

网友C:
led很小的漏电流就会亮,为什么考虑用固态控制一个指示灯呢?可以量一下实际漏电流到底多大,电流表串接测漏电流大小
【方案】
台达整套智能解决方案鼎力服务光伏产业

网友D(2025-08-05):
龙芯,飞腾,国产工控机,西安工控设备-西安千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国产工控机,加固显示器,加固监视器,工业计算机,加固计算机,工业主板,嵌入式计算机,加固便携机,工业触摸屏,工业平板电脑,工业显示器,工业监视器,军用显示器,军用监视器,无线模块,无线数传模块和采集卡,采集模块等,西安工控设备
www.xianqianhua.com
?淘宝店铺网址:
https://shop201497891.taobao.com/
【方案】
FLIR GF320在解决沼气泄漏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