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7):
控制器是5069-3100,伺服是用的国产ICON的。最近发现两个现场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让伺服定位一个距离时发现到不了那个位置,如定位目标是1460mm,实际监测到的改变量只能到1458这样(实际伺服位已经动了1460mm)。我是通过定位时累计改变量来判断它定位完成的,这就导致我收不到这个定位完成信号,下一步无法进行。关键是在设备调试初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用了半年后,才出现这个问题。难道是控制器通讯周期变长了导致的?

网友A:
如果只是丢了几个脉冲,程序做个区间判断让它过去算了;如果误差2mm是肯定不行了。不是崇洋媚外,有很多国产的东西和欧美日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判断
题目中你实际检测到实际位移1460,但这个和你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你的检测到的数据1458,有点怀疑你的检测精度问题

网友C:
有机械误差没有 齿轮铜套磨损  皮带未张紧这些

网友D:
我是通过定位时累计改变量来判断它定位完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没看明白1458这个是代表啥,这个不是读取的数值,是中间计算出来的。

楼主:
1458可以理解为伺服当前值,所谓变化值是指一个扫描周期内,伺服位置变化了多少,然后把这些累计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想对伺服位置做清零。

网友F:
你这个获取的是电机编码器当前实际位置,总线型的都是这样,1460,不可能刚刚好就是1460